DIY自己的液晶电视

楼主(2007-07-21):
利用自己手中的旧液晶买屏,或手提电脑拆下来的屏,根据屏的型号和接口类型向经销商配好三合一液晶驱动板

网友:
DIY自己的液晶电视2

收到驱动板后,将其与液晶屏连接起来

网友:
DIY自己的液晶电视3

DIY自己的液晶电视3

网友:

DIY自己的液晶电视

网友:

DIY自己的液晶电视:与电脑连接!

网友:

DIY自己的液晶电视,所有连接完成后的样子,当然最好再找一个外壳装起来更好!不过成品外壳太贵了

网友:
最后让我们慢慢欣赏自己的成果吧

网友:
这类改装后的液晶电视吧,看的画面效果怎么样?主要是和电视机相比

网友:
兄弟牛啊,能教两招修液晶的技术吗

网友:
lz厉害呀,杀时候欧也买个

网友:
老杨兄弟不错呀,是修电视机出身的吧。

网友:
这液晶显示器呀有视频接受功能,只要有带接受电视信号的驱动板都行!关键就是烧程序驱动屏麻烦点!

网友:
有电视的清晰度好嘛!不一定吧!液晶的应该没有CRT的清晰!不过很厉害啊!学习学习!

网友:
以前是学电工电子技术的,在工厂做微控电工,也修过电视,不过现在转行修电脑了!清晰度还是可以的,当然也要看哪些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在买板的时候,把型号报给他,他会给你写好的!记得我开始就说过!

网友:
楼主  请问哪儿卖的驱动板质量比较好点 物美价廉 就行 牌子无所谓

网友:
哈哈.我也有打算搞个液晶电视的.不过我想搞大屏幕的.一直都有这想法.

网友:
不错啊!
学习了,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啥时候 俺到拉这种水平 就爽拉
高手的贴无论如何 都要顶的咯

网友:
楼主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不错,楼主可以把屏挂在墙上,其余的东西都放在桌子上,就是不知道连线够不够长。顶一下

网友:
楼主这是针对小尺寸的吧,如果是大尺寸的话,我想不会这么简单吧.我就想整个大尺寸的.也是这样操作吗?

网友:
今天在做22寸的液晶电视板,头都大了,以前做30 27的都没有在意。坏的板那个多呀,晕死了

网友:
晕呀,上次收了一个13的液晶屏不小心摔坏了

网友:
新来报到,也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