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能详细明白说明三极管怎么测的

楼主(2007-07-21):
我的三极管是这个MMBT3904 1AM
对照论坛上搜索到的测试三极管方法 都不怎么明确 请老大们再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发到【电子技术基础】区,而且到那里也可以找到你希望得到的 答案

网友:
三极管的判断好坏要测大致6次

网友:
1AM,是个NPN的三极管。看实物: 上面那个脚是C,左下面那个是B,右下是E。

B到C,B到E,都会有600左右数值。 且B到C的数值稍微大一些。

网友:
说得太对了,呵呵。。。。。。。。

网友:
哎,还是老问题,新手都没有用心去看一下帖

网友(2007-10-11):
两脚间大约在600左右是好的,太大,太小,都有问题

网友:
测三极管要6次,有二次有数值,就是好的

网友:
大家帮忙,老问题新解决

网友:
其他型号也一样么 ,可以直接在板上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