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扫描出现绿块如何处理?

楼主(2007-07-22):
160G希捷不小心摔了之后,用MHDD4.5扫描,在后段出现80多个绿块,扫到绿块时伴有轻声异响,这是不是坏道,如何处理为好?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硬盘

网友:
通点自检查
查看串口信息,看有无报错
没有的话.开SS试试

网友:
版主的回答简洁,到位,可惜我还是个新手,看了有点困惑。
版主说的是用PCI3000维修吧,我还在学习当中,能否说得更浅显一点?

网友:
我一块ST60GN多绿块~
SF后回写ATA写成80G了~
~
好像是原来的固件也有问题~ 读取备份的时候没备出来~
回写的时候直接在FW文件夹里找了一个没有命名的回写上去~

网友:
谢谢老师们了,我再研究研究, 我买了PCI3000, 可惜没有好的教程, 现在还不会用, 正在学习ing......

网友:
PCI3000买的时候就带说明书啊 我感觉说明书就是很好的教程啊 网上所谓的高手有几个不是看说明书的啊 慢慢啃吧 一遍不行再来两遍直至N遍 相信我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说明书上只有一些模块的说明,没有界面菜单的使用说明

网友:
是啊,原来买的时候还没来基地, 所以有被骗的感觉, 再向其索要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