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4 待机就亮绿灯 但开机不工作

楼主(2007-07-22):
一台飞利浦107s4  待机状态 绿灯就亮 但开机不显示 行不工作 在待机状态下检查mpu的20脚已经有开机高电平 二次电源有180v 灯丝亮
这种情况是不是mpu损坏的征兆? 在待机状态下 mpu的20脚应该是低电平 指示灯橙色 灯丝也不该亮 二次电源电压也该很低

网友:
可能是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或外围电路异常所致.

网友:
G1,G2,有没电压

网友:
G1 G2是指什么电压?  反正无高压(我把高压帽拆下测的) 行场扫描IC坏会导致待机状态绿灯亮?

此机器故障精确的语言描述:   插电源后绿灯长亮,无图像,无高压,开机关机绿灯长亮不灭

网友:
你把电压写出来。然后才能帮你判断,你什么都不写,让我们猜呀。
如,次级各输出电压,行场芯片的供电和输出脚电压,MCU的电压,时钟和数据的电压,在各电压正常时可考虑写一下数据试试。
(G1。G2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不会修最好别动。以免把故障扩大。

网友:
不显示亮绿灯,你可以先测量MCU的供电(一般能亮绿灯说明MCU供电正常)。如果MCU供电正常再测量时钟、数据线的电压,一般在4.6-5V。
  楼主可以试试我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