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块板,内存跑不过

楼主(2007-07-22):
昨天接到一块板是新天下的

内存不过,走E1    内存供电电压2.5V正确, 打对地阻值,均正常  巢子表明正常,没有看不过去的地方

以前遇到一块,情况类似,想请教一下:  这种问题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查VTT 电压,REF电压,6个时钟,VCC-SPD电压,RAS#,CAS#,SMBDATA,SMBCLK.上面检测正常的情况下打数据线二极体值.

网友:
认不到内存:数码卡C1,D3.....过了CPU后第一个代码就停住了的!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详见:【常规故障专题】正确的DDR内存工作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1)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内存跑一半的故障维修: (已经检测到内存,但是还没有跑到显卡~也就是内存没完全过的!)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注意频率跳线! 频率不对会造成不过内存~

档内存自动重启的维修:(数码卡在内存代码的位置自动复位或掉电!)
1)内存供电 上拉是否正常
2)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3)到北桥AD线是否正常
4)I/O不良或南桥击穿
5)BIOS资料错误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C1和C7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代码!)!
论坛里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更换BIOS块再刷BIOS资料
3.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一般是经过小三极管到I/O
4.I/O损坏(80%的可能,一般会发烫!)
5.COM口芯片损坏(一般如果COM坏了影响IO,COM会直接发热的)

网友:
收藏十三说的话....

网友:
请问 RAS# CAS#怎么测量呀.
   是测二极值还是电压.还是波形.

网友(2007-12-27):
我的一块板是跑到C1,动了一下,又回到C1,打AD没事,就是六个时钟少了两个,然后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