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修液晶显示器外壳的时候,怎样才能使外壳不破和有划迹。

楼主(2007-07-22):
大家在打开修液晶显示器外壳的时候,怎样才能使外壳不破和有划迹。请高手们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希望高手说下

网友:
这是没办法完全避免的事情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指甲硬度了,一般说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做到最小的破坏,我会先是在显示器不显眼的地方(如下面那个边)用工具撬开,然后就用指甲一路划开另三个边,不过有时也是要用工具,撬坏了的地方可以用刀片修一下!

网友:
我有个超级好用工具,就是用牛角锯成块,然后磨成8*15mm的长方形溥片,有点像IC卡的形式,但比IC卡好用多了!改天发个图上来!

网友:
希望能早点看到楼上的兄弟发的图片。

网友:
用汽车有机玻璃怎么样.我用来扎电机很好用.大概开液晶的外壳也不错吧

网友:
没有很好用的工具,胆大心细慢慢干才能外壳不破!

网友:
用手机充值卡就行,多操练几次就OK了,一般从LCD的下面开始拆,我在深圳时就用这方法,熟练以后,基本看不到拆痕了.

网友:
心要细,要有经验啊

网友:
到通讯市场上买一套拆西门子3508的工具就可以了很好用,而且便宜8块一套。

网友:
容易拆的可以.难拆的几乎不可能.一定有痕迹.

网友A:
       你试过吗?效果好不? 合适也去弄一套!

网友:
小的一字的累丝也多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吗?效果好不? 合适也去弄一套!

很好用!我用这个拆了不下2百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凡人,你好,你说的这套工具那里有卖,叫什么名称.

网友:
用薄刀片比较好.

网友:
 用一个中号镊子,从结合处分开成两半.把圆头的那边磨薄一点.再就是拆的时候要分清楚外壳卡扣的方式,拆的多经验自然就有了

网友:
是西门子手机开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