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845GV主板怪故障求。。。。

楼主(2007-07-22):
现本人有一845GV主板上假负载测CPU供电,复位,时钟,PG,参考电压等正常,上CPU后就没有复位了(测试卡复位灯长亮),CPU是好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考虑CPU座的问题....

网友:
座子可能有问题(短路)

网友:
我用CPU座测试没有问题啊,也按过CPU,北桥,南桥都不行。

网友:
关注中.我有一块754板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怪毛病,怪治.用水洗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本人有一845GV主板上假负载测CPU供电,复位,时钟,PG,参考电压等正常,上CPU后就没有复位了(测试卡复位灯长亮),CPU是好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LZ就测过上面的电压吗?别的都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