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科技17寸纯平显示器图像有部分乌黑

楼主(2007-07-22):
此显示器型号为FZ770-KG,开机屏幕有图像,但有几处却像乌云一样较黑,这一般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显卡显存坏了一片,可否去掉不用,甚至同时去掉相关的另一片,使显卡显存容量变小后正常使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单位的一片MX400就是去掉一片显存后正常工作的,只不能内存减半,位宽减半

网友:
以上两位是不是发错帖子了?

网友:
查一下灯丝供电电路,这路出问题会这样现象。你没把电压写出来。我遇见过这样故障是灯丝滤波坏了。

网友:
灯丝电压是正常的,滤波电容也试过了,不行。
我试过G1和G2的电容,也没有用。
会不会是显像管的问题呢?

网友:
cc潜水潜水

vvv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网友A:
换个管座试试?应该还是尾板的问题。

网友:
这样只能换个管试一下,看看是不是阴罩板变形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管座试试?应该还是尾板的问题。

管座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最好找个一样的彩显,代换一下最简单的方法。如尾板C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听说。最好换个信号源试了看,如过换了信号源还是老问题,估计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灯丝供电异常时会出现屏幕有不规则黑块的情况出现。荫罩板如果出现变形,不会乌黑几块的,只是深深浅浅,亮度不均。 能不能拍个照片传上来,让大家伙都看一看。有时候语言描述的可能会出现理解性错误。

网友:
是不是磁化了呀查一下消磁电路

网友:
先看下场块是什么型号?如是TDA8172,要看下是不是5或6脚的外接电容损坏,如不是可代换一下场块。

网友C:
修好了没,高度关注 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高度关注 中。。

还没有修好呀,我感觉好象是显像管的问题,也吃不准,也在可能是显像管表面的薄膜的问题............................................

网友:
版主说的对,你发个图片上来,大家看看说不定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加焊整个尾板试试.

网友:
加焊尾板如不能解决,可以考虑更换显象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