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7-07-22):
技嘉主板上,在内存插槽附近的,上面标识为:PJ32  SP32这种管子是什么管子?
好象是二极管吧,有正负极的。如果是二极管,这种二极管叫什么名称,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可以用什么普通二极管代替吗?

网友:
是二极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换。。。。。。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请问二楼,这种是什么二极管?我也好找的时候报个名字出来

网友:
标的D32,明显是二极管

网友:
那是什么种类/类型的二极管呢?

网友:
图里面的极性标错了。

我估计是肖特基二极管。。 不敢肯定。坏了就从主板上摘一个好了。

两路供电,一路到5VSB,一路到3。3V(橙色),两个管的作用和CMOS电路里的那两个二极管的作用一样。碰到过都烧掉的,就把到3。3V的用锡直连,把到5VSB的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D代表二极管,看到主板有不认识的元件,或从未见过的元件,别慌,看看元件旁边标示的是什么字母!

网友:
7楼的朋友,问题是我这边缺这样的二极管,找不到废板上带这样的二极管,而且参数特性都不清楚

网友A:
9楼的帅哥,7楼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在主板上找个外观差不多的管子装上就可以了. 即使压降不同也没关系..这个管的负极接内存供电管的D极,那么这个内存供电管的控制极 接有一个TL431精密稳压器,会自动调整控制电压的,基本不会对内存供电产生影响.

还有GA的主板电路设计都差不多的,废旧的GA主板上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
是一个3a,20v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如果是肖特基二极管没有话找个能换上的就可以了吧。肖特基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区别就是管压降小对么?

网友:
10楼的老大,谢谢你的指点。明天我去找块技嘉废板看看吧
我这有这个二极管的板子都是待修的

网友:
还是小胖 一语中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楼的帅哥,7楼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在主板上找个外观差不多的管子装上就可以了. 即使压降不同也没关系..这个管的负极接,那么这个内存供电管的控制极 接有一个TL431精密稳压器,会自动调整控 ...

是的 是的
今天我就修了一块这样的扳子, 内存不过  内存上拉电压只有1.01V
开始我以为是9173坏了 换了个 还是一样
最后测量内存供电管的D极 输入电压只有2.4V 跑了下电路好象低了点
仔细看了下, 原来图上标的那个二极管位置是空的 好象有动过的痕迹
拆了个外观差不多的补上去 OK了

网友:
学东西,攒分数,下东西,继续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肖特基二极管没有话找个能换上的就可以了吧。肖特基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区别就是管压降小对么?

你的说法欠妥:从维修角度来说.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是:
大电流低电压
恢复速度快(高频)
用万用表量时,正向压降小很多
如:电脑电源中的5v整流管就是.

网友:
我应该可以看看
可是还不到权限~

网友:
又跟高手学了两招~!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肖特基二极管出现在COMS跳针旁边,共2只,型号为S4 09,其中一只打对地阻值,判断短路,我也要找一个来替换

网友:
多组供电里边的那个和mos配合的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我换这种管子只要个头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包括硬盘上的

网友:
学习攒分,攒到200哈哈

网友:
汗,它旁边不是有D表示的吗?D表示的都是二极管,贴片元器件用外型大小相同的就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