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动断电的问题!映泰的I86PE-A4!

楼主(2007-07-22):
映泰的I86PE-A4
原始故障 不触发~
强制触发南桥发烫~
发现是AGP的VDDQ没有~测量VDDQ上管击穿~更换后还是没有VDDQ~ 后更换LM324运放~VDDQ正常~
上电可以正常触发了~
但是风扇转几秒就掉电!掉电的速度比电源保护慢很多~
掉电后不能触发~拔插ATX电源后可以触发~ 怀疑电源保护~
测量ATX阻值正常~CPU,内存,AGP核心供电阻值正常~
南桥AD线阻值正常~
网卡芯片已拆除~
不接4PIN接口也保护~空板不上CPU,不上BIOS也保护~
CPU 内存显卡 都安装后也保护~ 并且CPU不工作~
实在修的没思路了~现在在强制触发~等着有原件烧毁呢~
内存供电偏低~怀疑上内存后可以正常~等出去买块电池回来再说~
量内存VDD~然后打内存AD线瞧瞧~
大家给点提示吧~
[
]
cpu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还有难得到你的问题呀. 什么是VDD 怎么打内存AD线呀,是不是测内存旁边的排阴的对地阻值,简称打内存的AD线呀.
专业名词搞的我头都疼了!
[
]

网友:
应该是存在短路现象.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棘手.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板,现象和你的差不多,大约8秒后自动断电,更换电源IC后正常

网友:
嘿嘿等大手出结果了我来吸取下经验就OK了

网友:
我不想修了~
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这浪费了~
我也去换下电源IC试下~
晕 是个ISL的4面贴片的电源IC
没的换~ 放弃了~
这个有可能是电压IC的问题!
因为我最开始用风枪加焊过这个IC~
有可能焊的不太好~
[
]

网友:
晕了.我现在也碰到一块这样的板,正常亮机,接硬盘引导系统时自动断电.硬盘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