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

楼主(2007-07-22):
INTEL865PE的板子型号E210882能做进去系统`但是进系统走到恢复的那个界面就不动了(我用的ghost 版本的)不知道该怎么修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补充一点GHOST能做进去安装版本的就做不进去

网友:
排除硬盘问题!
屏蔽掉声卡 网卡 USB等等附属设备~
重新GHOST

网友:
照我估计你可能是用SATA硬盘吧!在CMOS里面设置一下硬盘接口类型就能进去了,这个我有碰过

网友:
收到我现在就做下试试谢谢俩位

网友:
以前我做系统遇见了好几次,具体如何解决的呢,说明一下:是478以下的机器,用7.5的GHOST恢复,停在那里不动,换个7.1版本的,100%可以过去.

愿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
我用的是GHOST8.3的`

网友:
找个干净不带驱动的G版吧!还有就是SATA映射问题!

网友:
我用G版的驱动全部安装试过全不安装也试过都没好使`

网友: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网友:
我举个相似的例子来说下吧:曾也遇到这样的故障,能装完,第一次也能进去,可就是关不了机,非法关机后,就进不去了,就是卡在WINDOS那画面,版本从5。1到7。2,原版的,番茄的,都试了,全部这样,除了主板以外,其他的全代换了,后来就试着在BIOS里,把声卡的一项MIDI禁用掉,居然一切正常了。花了我2天时间 。是装系统最久的一个。包括3个不同的装机人员都没则,也是电脑店的转过来的, 。不过还好 ,这部也是收费最高的一次装系统,我喊了100 。此例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