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这两个I/O可以代换嘛?

楼主(2007-07-22):
不好意思,我不会看图,所以只好请大家的帮忙给看看。
ONGA N61G V3.0版本的,开机几秒断电,试换过IT8266R,问题依旧。12V,3V,5V都没有短。想换个I/O(W83627HG-AW)试,有个一样的板,是V2.0的,用的W83627HF-AW。不晓得这个板可以用W83627HF不?请指教

网友:
杂,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帖子啊?麻烦帮帮忙啊,自己不小心弄坏的啊,要赔的啊 。

网友: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网友:
就是这款主板
我就是用的83627HF-AW   代换过83627HG-AW
而且是成功代换

我在论坛发过这张帖子

网友:
呵呵,真不好意思,又忘记去搜索了,以后一定注意。马上换来一试。还有像三楼的就不用。

网友:
又来了,现在83627HF的I/O换了,不过还是要断电。发现个情况是:3.3V在不上I/O的情况下用二极管测有500多的阻值,但是上I/O的话就只有20多了。我这个板是ONDA N61G V3.0的,另外一个ONDA N61G V2.0的,用的83627HF的I/O,3.3V为500多。是不是表示我这个板不可以用83627HF代啊,一时因为没有83627HG的I/O,所以只好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
你看看两块板的线路设计有没有不同。如无明显的异样基本可以代换。还有不防换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看来基本可以排除I/O问题了,我83627HGI/O换到其他一个845上(83627HF的I/O),一切正常,现在重新来说一下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着个板本来是点的亮的,是他的CPU坏了(能亮,不进系统),那天修两张显卡用这个板试。第一个显卡成功点亮不花屏了。第二个显卡就不行了,第一下跑完代码没有亮。以为没有插好,又试也没有亮。后来再试就不晓得杂的,就自动断电了。接着马上取CPU试,毛病依旧。

试清COMS,换IT8266R,去掉加12V,还有就是先说的I/O问题,都无果。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麻烦热心的朋友帮帮忙啊,给分析一下好嘛?

网友:
cpu不工作

我是刚学习它,我想知道一些cpu 不工作,怎么去测试它啊? 谢谢大家

网友:
打一下北桥与cpu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