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解~!

楼主(2007-07-22):
1。我有个V星865PE的板子 声卡蕊片边有个R911电阻101 拿下来电阻正常,但按上去后两端短路, 我看这个电阻算是独立的,找不到与其联接的线路,不知道从何查起?
启动起来声卡驱动安装正常,但就是没有音,是否是声卡蕊片坏啦??
安装

网友:
它肯定有回路的,先把声卡蕊片换了再说吧。

网友A:
无集成显卡板子黑屏?求详解
865 板子插独立显卡的 换好几个显卡进系统还是黑一下亮一下 很郁闷。我想一定是板子的AGP这边或相关线路有问题,请教老师们,能详细说下怎么办吗??
是865PE的板子。

网友:
你查AGP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也不一定是声卡芯片坏了.在看一下7805坏了吗.量一下有没有12V电和5V点压,要是有的话那可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