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不知怎么回事~!高手帮帮~

楼主(2007-07-22):
一块845EP的板子,检到FF,测了一下,电压正常,有复位,时钟供电3。7V,14。318晶体电压0。8V~!
可CPU就是不工作.插上显卡后,AGP插槽旁边的一个2X_TED的灯长亮,
没插显卡前可以检到FF,插上就点不亮了
这到低是什么问题?谁能帮我一下~!~!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FF是根本没工作。CPU不工作还有就是BIOS本身 BIOS电路。还有CPU座。看看这些都OK不。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如果这些都OK还不工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ff是CPU没有工作,你要先查CPU上的供电时钟复位参考电压PG信号,时钟有3.3及2.5二个电压,如CPU 上面正常再看BIOS上有没有片选 。

网友:
内存也可以导致不工作,换换

网友(2007-09-17):
是显卡坏了的吧,
主板上有个灯亮,说明主板工作正常,不亮就出了问题

网友:
嗯 显卡坏了也能引起CPU不工作,你得先替一下看,确定是什么问题,要是换了还是出现这样问题就多查修一下主板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象和BIOS有关或者开机电路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那里有短路把
但一般的不会导致CPU不工作
你换一张显卡看看满
如果不行的话
看看显卡插槽里面有没有碰到一起咯

网友:
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查cpu的供電﹐時鐘﹐复位電路是不否正常﹐ok后再查bios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