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求救!!!!!

楼主(2007-07-22):
我的一块60G稀捷硬盘中了一个名叫win32的病毒后
重起就起不动了分区也分不到,我用DM9.57分区时
可以划分磁盘大小但建立磁盘分割的时候,就不行了
很慢只看见有个横--在那里慢慢的转只后又弹出一个英文错误的界面。
用MHDD扫描时出现很多坏到还有SSSSXXXXXX未中病毒之前还很好。
            请高手指教着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固件和磁头都有损坏,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和维修经验估计难于解决。

网友:
那是不是硬盘主版坏换一块版你知道行不行??

      感谢张先生的回答~!

网友:
应该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pc3000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99.99%不是板的问题,肯定你是误操作损坏了固件区

网友:
哦~!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不管它了叫他换新盘算了.

网友:
是不是你G表满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