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怪现象, 请高手们分析一二

楼主(2007-07-22):
大众815主板, 插上电源南桥就迅速异常发烫, 测1117中间脚对地阻值非常低(18欧), 原以为南桥烧了, 报着一试的心理, 迅速插电源, 通电, 居然点亮了(不过为防止意外发生显示器一亮就迅速关机了), 高手们说说怎么回事?此板一直是试机用的, 以前南桥从未这么烫!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看来楼主的板子离退休不早了!

网友:
貌似中间脚短路,拆了1117还短吗?不短就换1117,还短就从中间脚查去,那里短拆那里。
[
]

网友:
能开机,能点亮
并不能说明南桥 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能开机,能点亮
并不能说明南桥 就一定是好的
版主能否讲讲为何南桥坏了还有可能点亮?

网友:
南桥不良,最好先洗一下

网友:
请教如何洗南桥,用洗板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