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工厂维修工具软件

楼主(2007-07-22):
希捷硬盘工厂维修工具软件

网友:
没有COM线,也没有用.我有春华软件,可惜就是没有COM线.唉.

网友(2007-08-22):
这不就是是XLY的工具嘛
怎么是西捷的了?
怎么搞的

网友:
免费的没什么用  但可以用 232做个串口玩玩  ST的盘

网友(2007-09-21):
没有任何用的,只有一个指令功能,就是AGE回50

网友(2007-10-28):
这是效率源的st系列修复工具的演示版。。这个好像 只对st的7200.7系列的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