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硬盘的电路板换到坏硬盘上除了牌子一样还要什么一样

楼主(2007-07-22):
把好硬盘的电路板换到坏硬盘上除了牌子一样,还要注意什么,什么情况下才能替换?
硬盘

网友:
硬盘磁碟是好的,只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主控芯片要一样

网友:
硬盘容量大小没有关系吗?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
关键是编号,各种盘的编号方式不一样,问题太笼统。

网友:
主控芯片当然要一样,型号什么要一样,最好都一样了,呵呵

网友:
不能笼统的对换的

网友:
电路板的代换是有很多限制的,不同的厂商如:st、mt、wd等的电路板的代换原则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wd,换不好是要挂的,mt的板一般是没事,顶多是不认盘或盘不转,具体的代换原则,我还在整理中,以后会分享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