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2):
TCL17"纯平显示器菜单开机后不停的乱闪怎么会事?谢谢老大指点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按钮漏电引起的,应该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停的跳!!!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全部换掉前面板上的调节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对,这是开关按键漏电,或检测线上的抗干扰瓷片电容漏电造成的。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微动按钮开关的阻值是多少,如果有阻值,就需要换掉了。
同时,还可以拔掉开关板与MCU的连线,如果检测端的电压为5V,说明故障在开关板,如果电压不断的变化,说明故障在主板上。

网友:
谢谢老大,厉害,我去电子商店买了4个按键,全部换了,一开机乱闪没了,真是老大谢谢了

网友:
呵呵 这都是最常见的最基本的问题..了一搬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