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打磨条和不是打魔条应如何区分

楼主(2007-07-22):
打磨条和不是打魔条应如何区分?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打磨条是把原来的芯片印字磨去然后重新印刷上新的文字标识,又或者干脆打磨部分文字,让客户分辨不来,多出现在HY上

网友:
为加强同仁的分辨能力,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各自进步:http://diysky.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96

网友:
打磨条的字体很模糊,不是打磨条的字体很清楚.

网友:
对,主要就是看颗粒上的字体,正品的字体清楚,边缘平滑.打磨过的字体边缘粗糙且模糊,用放大镜看特别容易辨认

网友:
那什么又是打磨条那:

网友:
打磨条一般都是用其他DRAM厂家的芯片打磨出来的,各个厂家的芯片外观是不一样的.

网友:
潜水潜水潜水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许平涛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很简单的,有小刀刮一下,如果把上面的字迹刮下来,就说明是打磨过的芯片

网友:
一般正品内存的话,会有防伪标签,然后品牌较好的内存的话上面会有800的免费电话可以查真假的.
然后像我个人要货的话,都是从本地的受权经销商处拿货,所以一般就很少拿到打磨条或假条了.

网友:
现在很少有打磨条吧???SD的HY打磨条超多!!!!

网友:
接触的比较少,还没注意分辨,#4说的很实用

网友:
买的时候说我不要打磨的,要正品,就可以了,我就这么做,
这样对方可能认为你是懂,90%都卖家都会骗你!

网友:
有时候还是比较难辨认的
特别是那些做工什么都特别好的

网友:
SD双面256的内存,在客户机子上认256M,在我的机子上只认128M,怎么会事,

网友:
DDR2的可以看颗粒下面的特征

网友:
你是用intel 810,815的板子?如果是,那是芯片组的限制。

网友:
又学到 了袄多东西

网友(2007-09-03):
thanks you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