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过程中不用也没有关系吧。

楼主(2007-07-22):
小弟刚学主板维修技术,好像一直没有接触过示波器这东西,他主要是量什么的呀。不用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
看你想要达到啥水平了,5元买一把烙铁,10元买个830的小数字表,再买点焊锡什么的小东西,摆个摊也能修。

网友:
感觉说的挺酸的 ~~~~

网友:
不用也可以,我有示波器,但很少用!平常的工具就可以搞定一部分

网友:
工具备的越全越好呀

网友:
没有示波器有的问题发现不了的,最好还是买个,在维修上能提高效率,

网友A:
非必备。有条件,在比较疑难的问题上才考虑使用。

网友:
我看达到张老师这个水平就可以了,我目前还没有达到。

不过我看示波器以后还是要备的吧,现在还是用普通工具先练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必备。有条件,在比较疑难的问题上才考虑使用。

必备工具,没有示波器好多信号查不出来.

网友:
那玩一有不贵买个不就的了,我刚开始就买了个,二手的,

网友:
张先生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好想认识你,

网友:
示波器是修板必备工具.

网友:
张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

关键是看你想怎么修了,或者看你想修什么了,好东西可以极大的方便修理,减少走弯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lol

网友:
如果不用示波器可以修全部的板子的话就不会有傻子愿意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么一个不能看电视的球面显示器了

网友:
各有各的做法,我们这里一个维修店的示波器就成了摆设!他说修熟了没有必要用了!

网友:
真正的疑难问题还是要示波器来的直观,毕竟波型和频率是万用表测不到的,我很想买一个。老孙说买个40兆的加一个频率计就可以了,真正要用示波器来修板要买个200兆的。价格二手在3---4000元。工厂里修板一般都用示波器。

网友:
200M?3-4000?办工厂?

网友:
200兆的?100足够了,二手2000

网友:
泰克模拟示波器 TEK 2235 (100MHz)双综 四线  1500元

网友:
够不够不好说的。开发公司搞手机CPU的都是用几个G的示波器,人家要求高。
就目前的PC主板来说,前端总线有大于1G的,按说得用一个几个G的示波器才能比较准确的量测。
但从维修的角度来说,这个几G示波器的投资是不合理的。因为故障最多的是电源部分(这一部分10M的示波器就可以),其他大多数是通过PCI插槽来判断故障的(这一部分40M示波器可以解决)。还有实时钟,主晶振都在40M以下。象cpu的时钟就有超过200M的,一般只看有没有就可以了(超过40M的都用频率计解决)。
16#说:“老孙说买个40兆的加一个频率计就可以了” ,我觉得非常客观,非常合理。

网友:
修熟了常常用不到示波器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的故障都可以通过万用表和经验比较准确的判断出来
所以说示波器不是必备

网友:
示波器我一直想入手的,不单修主板对所有电子方面的都有用。

网友:
示波器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各取所需,个投所好!需要就备啦!不过好想要一台

网友:
我刚刚买了一台日立的100兆示波器,免费保修2年。2100

网友:
修笔记本要用多少呢?

网友:
是这个理,东西买太好了不一定用的上.有时候还成了摆设.我看很多师傅修板子时也不是每次都用的上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很方便的。

以前我在工厂里做维修。最开始用万用表。不会用示波器。

会用示波器后就喜欢上了。

除了用万用表打打通断断。测测电阻。基本上就用示波器搞定了。

网友:
小店就没必要了,要想搞精 就需要

网友:
要是在以前就不用示波器,主要是换电容和三级管,现在只要是自己做的话还是要买,要是帮人就叫老板一定要买

网友:
自行车与四个轮的小车谁跑得快,二棲所说还多买了一块万用表,将主板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换掉,看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