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4主板的网卡怎么处理?求救

楼主(2007-07-23):
昨天我朋友家的电脑晚上睡觉挂着下电影,到早上发现打不开网页。发现自带网卡绿灯不长亮,每1秒才亮一次
现象是:系统可以找到该网卡 NVIDIA nForce Networking Controller
但是无法启动,可以禁止
提示:网线没插好
可是我检查猫,路由,网线,电话线都正常,换上新网卡,可以上网了。确定是主板自带的网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有高手指点么?

网友:
这个集成网络芯片坏了的话,几本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还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集成网络芯片坏了的话,应该系统找不到该网卡啊

网友:
第一,确定MAC地址正常
第二,确定25M晶振正常
第三,确定网卡芯片到NF4桥的RX和TX信号正常.

网友:
潜水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网友:
把主板上的网卡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先加独立网卡试一下

网友:
先软后硬,
存MAC地址的芯片是不是挂了?

网友:
不是软件故障,换独立网卡可以上网

网友:
存MAC地址的芯片是什么样芯片?怎样判断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