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1766F开机即保护

楼主(2007-07-23):
一台TCL M1766F显示器,加电,继电器动作,有高压,电源灯亮,然后喀哒一声(消磁继电器和模式转换继电器同时断开所发出的声音)保护,无高压,电源灯灭。各组电压基本正常,尾板已全面加焊过,LM2439已换过,请高人给指点,此机器一开始的故障是加电无反应,测有300V电压,后来查出是80V整流二极管软击穿所致,换好二极管以后的现象就是这样的了,修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CRT显示器在开机时要通过SDA总线检查尾板的视放和行场振荡芯片的状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才能发出开机信号,如果不正常,将不启动。对于开机后立即高压消失,先在开机时检查一下行场芯片的XRAY的引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多谢,我下午查一查

网友:
我测了S1D2511的25脚,在开机的时候从0升到5.3V就保护了,但是25脚上有个稳压管,是串在电路中的,就是稳压管的正极接25脚,负极接从高压包那边过来的X射线保护端,测二极管的负极,电压最高升到18V就保护,开机测行管的C极,电压从0慢慢升到56V保护以后还是这个电压,请指教。

网友:
刚刚发现,这台显示器在不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加电,模式转换继电器吸合且一直不断开。电源开关的一头接地,另一头接TP10131的21脚

网友:
各位老大给支个招呀,这台显示器又快一个月了,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
你好!
       视放上的芯片拆了肯定不保护了,CPU都不会工作了,因为I2C总线线路异常了。
你还是应该考虑下X-RAY保护电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上朋友的指点,但是这台显示器在不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加电,模式转换继电器吸合且一直不断开。电源开关的一头接地,另一头接TP10131的21脚,很是想不通呀

网友:
你就把后尾板上的基成块都给换了看他还保护不。

网友: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呀,显示器在电源开关关着的情况下通电,模式转换继电器吸合且一直不断开。电源开关的一脚接地,另一脚接TP10131的21脚

网友:
w ye 我也有一台显示器给你说的一样也是开机保护。我想要换高压包了。我权你也换个包把。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跟高压包没有关系的,不是包的问题

网友:
kai 开机保护有好几中一中是 .行频底.2高压取样电路的问题.,3逆成电容开路.4开关变压器不良.你查查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