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SC I/O的问题

楼主(2007-07-23):
今天接到一个INTEL原装板,I/O坏,想更换,又没有相同型号,为什么SMSC的系列型号有很多啊,例如,lpc47m102s-mc; lpc47m133;lpc47m172等等都是格式为lpc47m***—**之类的。如果替换,是LPC47M的都可以么,还是要后面的三位数字要一致,还是最后两个字母要一致。请高手出来讲解一下原装板上I/O的此类问题,谢谢~~~

网友:
肯定是要同型号的了(全部一致)。SMSC好像还没有相近型号代换的!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那郁闷了,那么多种型号还真没法备了。

网友(2007-08-24):
我今天也修到这样一块板,INTEL原厂的,不开机,也怀疑是IO有问题。定了IO,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