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的疑问!!!!

楼主(2007-07-23):
我想买一个热风枪但是不知道是用858D好呢还是用850好!
请大家给我个意见!!!
价格不在考虑之内只是说工具的易用度。
谢谢了!!!!!

网友:
进来了,我也想知道。顺便攒点分,好下东西

网友:
都说安泰克的好用,自己用的是灵信的850

网友:
楼上的我是说的850和858d的不是说牌子!】
我问的是那个修主板好用

网友:
一般用850的,好用,但不要买太差的。

网友:
一直在用850+

网友:
我也是新手高度关注中,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的!
都说850风速大温度高比858好
但又有人说850容易把IC吹坏,说858的风速慢或温度不够
所以我也有点迷糊真不知道应该买什么好了
所以请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到底是买858还是买850呢??(新手用)
价格不是问题,还有8205怎么样?适合一般常规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的!
都说850风速大温度高比858好
但又有人说850容易把IC吹坏,说858的风速慢或温度不够
所以我也有点迷糊真不知道应该买什么好了
所以请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到底是买858还是买850呢?? ...

就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在郁闷呢

网友:
迷茫,同是天涯迷茫人。

网友:
我买了个三剑的850A够用了。/

花了一百八十五,淘宝上买的,包邮价。

网友(2007-08-22):
一般用850的,好用,但不要买太差的。

一般用850的,好用,但不要买太差的。

网友:
新手也想挑个好用的。

网友:
迷茫中,我也很想知道用哪种好,谢谢!

网友:
有知道的出来说说啊 我也是在犹豫中

网友:
8205和8208的怎么样?
想买个,还没挑好。

网友:
我听说858D是无铅焊台,但用的是无刷电机,我想无刷电机可能没有850的气泵好用,一直难以下结论那款好。无铅的意思就是能提供更高的温度,别的没有什么不同,个人感觉还是气泵的好些。根据我使用的850和858D二种风枪的效果来看,气泵式的热风枪温升提得高,且快。象旋转风的出风柔和,但温度升得慢,且出口温度设计得较低。

网友:
那个8205和8208和850,858比的话,哪个更适合新手呢?

网友: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
普通维修就用850就可以

如果要修显卡,内存,则可以考虑用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