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7-07-23):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硬盘就算低格了,重启后,分区表还依然存在?
硬盘

网友:
装上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

网友:
用软件先备份分区表,然后低格,再用软件倒入分区表~
没有试过,应该可以的!

网友:
当Firmware有问题时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就有一个西数20G的硬盘是这样现象,mhdd扫描没事。LF过,DM清零,MHDD清零,PC3000低格(低格后出现SS再清零),重启后又还原了原来的分区表。
硬盘的三个分区都可写资料,重启不还原。
硬盘不能启动,而且一到硬盘启动就死机,己设好活动分区!
当从盘可以用!

网友:
在己分好区的盘上可以擦除表面数据.就是说可以写入数据,也可以格式化数据,不会还原.
就是不能重新分区,重新分区后,重启就还原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MBR的问题,能否将这个硬盘的前63个扇区做个镜像(做完后镜像的大小应该是32K的大小)我们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样做这个镜像还不知道,但我用SPFDISK可以看MBR。
还不懂分析,呵呵!

网友:
我习惯于用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试用版做镜像,你可以在
http://www.dd-explorer.com/home/download.htm
下载试用版(试用版对做镜像没有限制),打开这个软件后,会出现一个选择数据的对话框,点取消,然后进入“功能”--“镜像”,选择你要备份的驱动器(注意:是选择硬盘,不是选择分区),开始扇区中的0不动,将扇区数目中的数改成63(意思就是从0扇区开始做镜像,一共做63个扇区的镜像),然后在文件路径那儿选择一个位置,然后取个名(记住文件的位置和文件名),最后点开始,然后点确定,镜像马上做好了(你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做好了)。这个镜像大约是32K的大小,你把这个镜像传上来就行了。

网友:
拆下来用橡皮 擦啊擦 擦啊擦 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