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名主板问题~~!

楼主(2007-07-23):
845板子!!问题是装不进去系统,能检测到硬盘和光驱。就是装不进去系统。后来我用另个硬盘引导能进系统,但一出现桌面就死机。什么问题。
装不进系统没什么提示,系统版本我不管什么样是我都装拉,都不行。用光盘能进DOS。
主板芯片都不发烫。
[
]
桌面

网友:
主板不稳定.非常不好搞.先检查有无芯片温度异常

网友:
装不进系统有什么提示?还有是用什么版本的系统的?可不可以进DOS?这些搞清楚在发贴子

网友A:
有时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CPU,硬盘等这些不正常也会导致装不上系统,这些你先排除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格式化一遍装装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不好搞只能一点点查了。
刷个bios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SB,BIOS ,IDE二极体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