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显卡还有救吗?

楼主(2007-07-23):
前不久家里两机器全部因雷击损坏,其中一台联想锋行A5052,主板网卡,南桥芯片均暴。显卡插在别的主板上点不亮,用诊断卡测试,数字停留在00上,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显卡是MSfx5200-128td.还有救吗?
[
]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显卡的BIOS!~~~~~~~~

网友:
故障描述太笼统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网友:
现在是多雷的天气,平时不用了就应该把电源和电话线拔了啊。尤其是电话线。
下在用时打雷要是就在头顶上的天空打也应该关掉机拔掉线

网友:
显卡插到别的机器上试试看!

网友:
最好是插在别的电脑上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