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经常要用到的!!!

楼主(2007-07-23):
在修高压部分时经常遇到找不到配件等问题,一般我都是改个高压板2灯16块4灯的23块便宜。
下面电路是遇到高压控制电压是负压的反相电路。

网友:
不用10K的电阻也可以,直接由ONOFF信号来控制C945的导通,用来转换电平。

网友:
其实不用转那东西,直接跳过高压板上的管子接过去直接控制也一样OK。呵呵

网友(2007-10-06):
其实不用转那东西,直接跳过高压板上的管子接过去直接控制也一样OK。呵呵
赞成
饭吵蛋

版主  的观念

网友:
上次修的联想也是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