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电源故障,电源芯片是什么?

楼主(2007-07-23):
我收到一台联想LXM-L17CH液晶显示器,不显示。
打开发现电源板的电源芯片炸裂,其他是:主保险烧;整流桥穿;场管S极到地的0.41中功率电阻断,其他未见异常。
但不知道此电源块的型号,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此芯片大致特点是:8脚的贴片元件。只能看到上面一行最后一字母是“6”。其他:1脚一只390K电阻到地。2脚接光电反馈;3脚接电源0.41电阻与S级之间;4脚接地;5脚输出;6脚接反馈电源,就是变压器小绕组输出电压;7脚空;8脚接2个240K的电阻到主电压300V。

网友:
找到了,是203D6.电源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