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对技嘉8IE2004不通电有维修经验的?

楼主(2007-07-23):
有 没有对技嘉8IE2004不通电有维修经验的?有3。3VSB,PWR-SW针脚有5V,CMOS跳线有3V,晶振电压正常没有
示波器
查不到波形但也换过, 8712换过,南桥烘过,就是不能上电。
理不清AXT绿线到IO间的线路是怎么走的,中间隔了几个小
三极管
,这些小三极管都在AGP槽旁边。另外短接绿线与地强开,不复位,内存供电无,其供电管9916 D极有3。3V,G极无电压,G极连着的又是几个小三极管。搞不懂怎么修了,怀疑是南桥的原因,但找不出根据来。
维修经验
示波器
求助

网友:
CPU供电那路看看正常不,你先测一下晶振32。768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也会造成这种现像的

网友:
楼主该不会换成普通的8712了吧!

网友A:
主板被这么蹂躏过了,修好了恐怕也会有后遗症,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烘南桥,32768的晶振也不要随便换,一般32768晶振有了电压,基本上就会有波形了,32768晶振本身坏的几率很小很小

网友:
LZ应该去检查一下在IO旁边的6个脚的哪个东西啊。。。
LZ应该去检查一下在IO旁边的6个脚的哪个东西啊。。。看下哪个东西正常不。。。。

网友:
这个要换专用的I/O
换其他的还是不触发

网友:
GIGA的板用8712-GB这都不晓得还怎么混哟?
32。768我觉得换一个也无所谓吧?南桥我烘得有分寸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听6楼的,明天看看还有什么6脚的东西。。。
谢谢大家支招哈!

网友:
没看到有什么6脚的东东呀

网友(2008-02-21):
回复 网友B:
GIGA的板用8712-GB 我看我的板子上用的是8712A-F

网友:
8712有IXS和GXS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