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有供电,时钟,没PG和复位,先查哪里好?

楼主(2007-07-23):
MS462主板,负载上核心供电和参考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正常,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PG和复位没电压, 先查哪项?( 测到电源芯片L6911D的PG脚没电压输出)

网友:
CPU,内存,显卡供电不正常也会造成,看看复位电路

网友:
PCI有复位的话,刷BIOS吧

网友:
楼上的瞎说!两码子事。楼主先修好PG然后才有复位,更换管理IC。还有就是查周边电路!

网友:
如果是NF芯片组的,那么4楼的正解.

网友:
当家的,是不是哟?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接触得很少NF的板.感觉容易坏

网友:
上线无复位,如果是NF的直接先刷了BIOS再说.

其他芯片的先看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再来看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有SIS的也值得注意............

高手啊 师傅昨天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网友B:
该板是VIA芯片,刷BIOS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板是VIA芯片,刷BIOS有用吗?

刷BIOS是没有用的

网友:
刷BIOS啊 有用的

网友:
跑一下电路啊,我一般先刷bios ,然后查pggd信号线路,查北桥与cpu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