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3):
我是新手..我家里显示器.开机没图像..机内发出响声.
响声是从行变压器出来的.
B+电压过低..只有..30V左右..接假负载B+电压..50多V
请问..这是.高压包坏.还是.别的电路问题...
谢谢............行管我换了.没坏..校正
三极管
坏了..但不是短路得很凶..
断开了..校正三极管..有光栅..就是一亮点..没有..响声....换..校正三极管.故障又回到..以前..一样..
校正电容是好的....找到这里.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再往上走.就到了..偏转.我想偏转没这么好坏吧???????????????????????高人..指点指点..因找哪里...
测行电流..我还没测过..高人教教我.测....因怎么测....谢谢了..........
问得多一点..进步快一点...
[
]
显示器

网友:
一是看看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二是对行部分电路进行检查一下,最好是能把行电流测出来进行判断.如果行的外围找不出可疑的元件,那就换包吧.

网友:
你的行管击穿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行管是好的就查下高压包吧,你再说详细点检修数据.否则说多了等于白说.

网友:
行管我换了.没坏..校正三极管坏了..但不是短路得很凶..
断开了..校正三极管..有光栅..就是一亮点..没有..响声....换..校正三极管.故障又回到..以前..一样..
校正电容是好的....找到这里.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再往上走.就到了..偏转.我想偏转没这么好坏吧???????????????????????高人..指点指点..因找哪里...
测行电流..我还没测过..高人教教我.测....因怎么测....谢谢了..........

网友:
兄弟,你写的标点符号太多了,看的我头晕呀,还怎么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