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S800-MX 无复位修复过程

楼主(2007-07-23):
客户送的板,说原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现在拿出来,用不了了,凭经验以为是BIOS的问题,反复拔芯片,设置跳线,拔电池,完了故障依旧,看指示卡,没有复位,CPU座上复位信号为1.35V,PCI无复位信号.
首先查南桥到复位开关处线路,发现中间经一74HC132门电路,把它换了,故障依旧;
再查供电,发现南桥有一供电为0.9V,此电压由一APM2054提供,G极电压12.5V D3.3V,感觉怎么也不会出0.9V的电压,测量些管,发现没有坏,不管它,最近买了一些原装3055,换上去,供电0.9V变为2.0V,故障排除

网友:
LZ 2054用3055代,发热量大不大哟?有没有拷机测试哟?

网友:
这样也可以代用的呀,学习

网友:
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此管坏了,一般为开路故障....

网友:
本人也有一块华硕845主板,也是放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按照楼主说的查一查.

网友:
这问题太典型了,用06n03,这管子功率大

网友(2007-10-28):
那个2V的供电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