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怎么办?

楼主(2007-07-23):
显示器黑屏怎么办?不是其他的毛病,显示器自身的事,谢谢了
黑屏

网友:
你发贴也太简单了吧,说说你做了哪些检查呀?具体现象也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我换了一台好的显示器没问题,不是主机事,应该是显示器出问题了,帮我分析分析那里出了问题老大,刚开始学,好多问题不明白,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还在太笼统了啊,你现在还只是说明了是显示器问题,没有说明你对显示器做了什么检查啊,而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内容太多,根本无法决定是什么问题,请你对显示器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后再说吧.

网友:
指示灯亮不亮,一般机内开关电源和行电路部分故障概率大些。

网友A:
如果电源指示灯不亮.那就看板上有没有明显坏的原件..没有的话.就测测行管.行推动管.这些板子上比较容易坏的元件.看看有没哪个坏了..有就直接坏掉再说

网友:
实在是想帮你,但不知道从那里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