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式幻想-坏的CPU改造成假负载

楼主(2007-07-23):
是不是可以利用坏的CPU的针脚改造假负载呢?、
不知道坛里的兄弟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把CPU上的芯片拆了,只留下脚然后改造???

网友:
好像不行!没那个不要吧!老式的CPU假负载才15元一个,新款的25就可以买到,实在不行就买CPU 电压治具(CPU保护座)照着资料自己做!

网友:
呵呵,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早先,我们就是用坏CPU做的假负载...拿手电钻,,,钳子,锤头..

坏的赛扬A 做成370假负载.

现在有这功夫,琢磨着修几个板吧

网友:
没必要的,

网友:
是的
可以省点时间去修板了

网友:
可以省点时间去修板了

网友:
精神可嘉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而假负载也不值钱了哈

网友:
呵呵说的有理,精神可嘉。

网友:
都有現成的賣了,還是多研究修主板吧!而且現成的假負載很好用。

网友:
说是说,就是不好买,去了三封“信”人家不理采。

网友:
人家不理采

网友:
我以前也琢磨过,不过衡量了一下得失还是买现成的吧!呵呵

网友(2007-10-09):
哈哈,这样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