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基71G+液晶总出现水波纹是什么原因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24):
客户的机子,明基71G+液晶总出现水波纹,以为是干挠,换了许多地方,检查周边很多东西,还是老样子,拿回商场又没测出问题,还会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1你要确定VGA信号问题,就是换台主机试试。显卡也会造成
2换条VGA信号线试试。现在出的线很差屏蔽不好。
3以上都没问题就拆显示屏了,测驱动板的供电稳定不,滤波不好会造成电源不稳定
还有如果是修过的看看屏线放的位置,和厂家在高压接口帖的导电锡纸

网友:
BenQ 71G+市销时间不长,应该还在厂家包修范围(三年保修),可以拿去当地维修站看看!
上次我遇到一台,也是这个型号,接在845G的主板上,出现闪烁的情况,一开始以为是显示器本身有问题,换了一台新的问题一样,最后是换了一条好一点的数据线解决了问题。

网友:
多半是数据线问题了。

网友:
换条VGA信号线试试。还不行那就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供电出现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