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故障,请教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24):
一台方正液晶,冷机情况下一开机,屏幕泛红,过一会儿就恢复,但是屏幕上半部分显示颜色还是偏暗,其他使用正常,会是灯管问题吗??
使用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应该是双灯的上面那条严重老化。
最好2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