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维修实例
会员1066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24):
1、一联想服务器主板,上双志强cpu,开机整板无复位信号,量cpu、内存、南北桥供电,均没有电压,观察量测各供电电路,没有发现可疑的场管,一般服务器主板控制供电芯片也不容易坏。
主板上一眼可以看到的是内存单项供电输入端5v的两个电容鼓了,心里想两个电容鼓起,不会影响到整板的供电和复位信号吧。可是又找不出问题 ,索性换了两个电容再说,换了两个同样容量的电容,奇迹出现了,主板一切电压、复位正常,开机显示,一切ok。
2、del主板,内存报警,内存供电正常2.5v,上拉电压偏高1.45v,量功放输入端1.25v分压正常,功放输出1.45v,立马换功放芯片,换了还是不行,还是1.45v,没办法了,不知怎么修了。放了一天,第二天再看,发现内存供电输入端一个电容被拔掉了,补上电容,一切ok,看来服务器主板内存供电部分的电容很重要阿,
3、dell主板,显示花屏,用的是板载独立显卡、独立显存,用手按显卡核心,还是花,从新加焊显存,好了一点,还是花,再用力按显卡核心,不花了,去加焊显卡核心,失败,BGA下面有连锡,用眼可以看到。

会员1066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dell服务器主板有个特点,不插pci设备,pci槽上的rst信号是没有的,pci槽上插了设备,rst信号才有3.3v

网友:
看来滤波电容在服务器板子上的重要性。通过LZ的两例,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
2、del主板,内存报警,内存供电正常2.5v,上拉电压偏高1.45v,量功放输入端1.25v分压正常,功放输出1.45v,立马换功放芯片,换了还是不行,还是1.45v,没办法了,不知怎么修了。放了一天,第二天再看,发现

   什么功放呀.运放就运放.述语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一个电容惹出这么大的祸啊。

网友:
以前老小看电容鼓包,以后在也不赶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