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S648FX主板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07-07-24):
s648FX+s964L主板开关机正常,可以使用,但主板的集成网卡驱动装不上,PCI槽不能用,望高手指点,

网友:
能找到网卡新硬件没有。是不是BIOS里屏蔽了

网友:
死猴子肋。
  是不是雷打坏的。

网友:
PCI同集成网卡同时出问题。SB挂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了!

网友:
回2楼  可以找到网卡新硬件,BIOS里找不到设置项。

网友:
回3,4楼    主板可以正常使用,单机不连网的情况下使用正常,唯一故障是无法连接网络,而且在PCI槽上插上网卡一样能发现新硬件但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
SB????是什么???? :L

网友:
把网络芯取下看在PCI上的网卡能不能用,还不能那SB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打算,

网友:
开关机能正常使用,那就说明这块板子大体上是正常的。

你还是仔细找一找BIOS里的关于网卡的选项,肯定会有的。比如LAN这种字眼,一般会在主板芯片那一项设置里。同时也要看看关于主板资源和插槽的设置。有些主板BIOS会有关于主板上插槽的资源分配的开关的

网友:
BIOS的问题,刷一下。

网友:
不见的是SB问题。。可能是网卡芯片问题。。下了试试看PCI槽能不能用。。不行的话就是SB问题。。

网友:
能够发现新硬件,这和刷BIOS应该无关.
问题出在网卡蕊片和SB或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