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194页BIOS片选

楼主(2007-07-24):
请问CS#(片选)信号到底是在22脚还是23脚啊

网友:
ISA架构的在23脚.(5V工作电压)

FWH/LPC架构的在22脚(3.3V工作电压)

网友:
楼上老大怎么测啊???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是测量什么?

网友:
如果22脚是的话,那怎么图上又是空脚,而且书上说49系列的BIOS是没有片选的,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了解到。现在出的板,很多BIOS对没这个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说反了,ISA的在22脚,FWH/LPC的在23脚

23脚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S#,而是LFRAME#

网友:
我测23脚上有3.3的电压,用万用表测量,点复位也看不出电压有什么变化,请问怎样才测出到片选信号呢?一定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是测量什么?

会测到一个动态波形.如电脑各元件都正常波形会一直是动态的.如停止就可能是哪一个元件检测不通过.!~

网友(2007-11-20):
我想请教一下,示波器的扫描时间和电压的档位选择

网友:
我在电压都正常时,测量BIOS的片选时低电平有效,上CPU测片选信号吗, 是低电平就是选中BIO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