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815

楼主(2007-07-24):
我昨天接一块815 的主板,那来说是装不上系统,用光盘克的完好,就是进不了系统,而且主板的反应速度好慢,我用检测卡测的RUN灯跳的好慢.不知道各位大师能给点指点不,我先谢谢了

网友:
多注意硬盘吧,还有机器什么配置.

网友:
有没有检查时钟晶振..

网友:
换个IDE接口安装硬盘看看      或者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LZ用MHDD扫描硬盘你会发现问题的!这815的板子一般是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