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1772ED

楼主(2007-07-24):
求助长城1772ED
加电300V正常电源块DP104C
1脚150V
2     0V
3     150V
4      8V
5      12V
加电无动作

网友:
以下是我的维修笔记,供你参考:
1.黑屏,指示灯不亮
测B+  C415 电容上无50v电压,查二次升压管Q304  IRF634B 击穿,更换后,指示灯亮,B+约240mA稳定不变
2.故障现象同1.
查行管C5802 C-E 极间电阻为0,查行管/阻尼管D311完好,查高压包1-2 -3-4-8-9通,证明高压包坏,正常的高压包:1-2通,
3-4-8-9通,5-6通,更换高压包,仔细调HF\VF 使光栅整体清晰.

网友:
次级无短路是初级不工作换过电源模块

网友:
1脚电压应该是300v才对啊.

网友:
此机已修好查了资料才发现这个电源无动作时主要查次级13V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你说的13v电压是不是14脚上出来的那个12v电压啊.如果真是这个脚的电压导致你所说的故障,那我可多学了点东西.但我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图纸上有十二伏。十三伏但实际电路中十二。十三伏是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