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系统黑屏,是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2007-07-24):
显卡进系统黑屏,是哪儿出了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刷新率设得太高哇?!
进安全模式看看是不是仍旧黑屏

网友: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就是刷新频率的事,如果进安全模式还是那样,那就是显卡本身的问提,黑屏的说发有还多中,共电不正常,显存坏,主芯片:

网友:
如果只是进了系统就黑屏的话,在排队病毒的可能性。多半就是刷新率设得太高了。
你可以进安全模式,可者进VGA模式重新设置一下。
有些CTR显示器,在1024*768下只能60刷新率的。有些液晶显示器也只能在60刷新率下显示。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结果啊!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