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老鳥行變的代換

楼主(2007-07-24):
FEA419 通腳是134.56910請問用什麼型號的代換
我是新手..我家里显示器.开机没图像..机内发出响声.
响声是从行变压器出来的.
B+电压过低..只有..30V左右..接假负载B+电压..50多V
请问..这是.高压包坏.还是.别的电路问题...
          谢谢............行管我换了.没坏..校正三极管坏了..但不是短路得很凶..
断开了..校正三极管..有光栅..就是一亮点..没有..响声....换..校正三极管.故障又回到..以前..一样..

   校正电容是好的....找到这里.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再往上走.就到了..偏转.我想偏转没这么好坏吧???????????????????????高人..指点指点..因找哪里...
         测行电流..我还没测过..高人教教我.测....因怎么测....谢谢了..........
                       问得多一点..进步快一点...

网友:
断开了..校正三极管..有光栅..就是一亮点..

这里就有问题了.按理说是枕型或桶型失真的光栅或行幅不可调,出现亮点可能是偏转线圈回路开路,你查下偏转线圈插头是否虚焊

测行电流..我还没测过..高人教教我.测....因怎么测....

行电流一般在250MA左右,你在高压包的B+上用刀片将铜皮割断,把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档串在割断的地方,(注意方向和量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