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坏了

楼主(2007-07-24):
我的内存条ddr128的   装上去不报警也点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你内存颗粒有坏地`你用检测内存的软件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亮不能用软件测吧?要用内存颗粒测试器..

网友:
可以用一根好的和坏的一起用。

网友:
能否加一根行吗!试试!

网友:
我用一根256的带128的但是在bios里面认不出来,那根坏的128。。我用那个RST测试软件测了只能读出256MB的,开始的时候主板能报警,后来我以为是虚焊用热风枪吹了一下之后就不报警也点不亮了,,请各位大哥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用好的内存带RST也认不出就只能用内存测试仪测了

网友:
0谢谢   那也就是要去买一个内存测试仪用用了

网友:
现在内存条坏的多嘛?
感觉品牌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吧
买个内存检测卡,也要500来块钱吧。而且修条子,也得要有内存芯片才行
感觉做起来比较难

网友:
内存坏了:有可能1:PCB板有问题(断线,金手指烧坏等)  2:颗类烧损  3:SPD芯片(坏的特别少)

对于楼主先对故障进行排除一下,看看倒底是内存的那一部件的问题!

带上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PCB板有无断线,电容和排阻有没有不正常的,看看金手指有没有烧损,颗类有没有不良现像(有的颗类烧的会出现小包,用手摸上去不是很平)颗类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最后用洗板水好好清洗一下!

在没有内存诊断卡的情况下用RST软件扫描一下   注明:多试几块板子,有的内存挑板子的特别多
我有一技嘉  845D的主板,修了好多条子,没有见过认不到的!(嘿)

网友:
嗯谢谢许老师我先试试

网友(2007-08-23):
用好的带一下,如果能带起来,就用RST测一下,如果不能带起来,那就只能用内存检测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