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雅美达 AS797T行电路的问题.谢谢(已修复)

楼主(2007-07-24):
一台雅美达 AS797T彩显的故障一开始为:开机10多分钟后,图象闪(收缩),经检查发现为高压帽漏电.在更换了新的高压帽后,基本正常,但图像还是有一两次的闪,到后来,变成了黑屏(指示灯亮),经检查发现行电路的3843各脚电压不对(1脚=7V.2脚=0V.3脚=0V.4脚=0.9V.5脚=0V.6脚=0V.7脚=11.5V.8脚=4.9V)--更换后还是一样,到此不知如何检修,所以向同行请教---------开关电源输出的各电压值-----6.5V 13V -13V 76V 209V

2007-7-31一更换行管(5411)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UC3843的8脚有4.9V电压,正明3843是好的,重点查下4脚有没有行脉冲。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保护电路起控了。

网友:
次级的电压都基本正常了.你还查3842有什么意思呀.
感觉是高压过高,引起的保护.

网友:
是高压保护,应该查1脚接的电路,1脚才是误差信号输入脚,它的电压不正常3843才不工作。

网友:
我也是奇怪,断开3843的1脚的电路(空测量1脚的电压怎么得7V出来,而且3843也换了两个了,都是一样7V),继续检查中.难道要一个个的零件换,真是吐血呀

网友:
继续求助中...............................请高手指条光明大道来走走.谢谢

网友:
应该是比较好查的呀,为什么 要退机?

网友:
查一下行逆程电容吧,你的机器在黑屏的刹那有什么别的响声吗?

网友:
原来那个行管已经坏了吗?
我想你这拆下的行管换到别的机器上应该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