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7-24):
三星710VZ14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电路中,这个是什么元件?
原因是电源部分高压烧坏,请看该贴: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000
已经换过一个被烧爆的压敏电阻了,但电路中还是没有电。
今天找到这个,是保险吗?旁边还标着F110的,记得F应该是保险吧,这种圆圆的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啊?(用电阻档也量过,没有一个档能测出来的)
用
二极管
档量怎么也不通的,那应该也是坏了吧。那么可以用哪种保险代替,普通的玻璃保险管弄不上去,这个圆圆的个头太小了啊。
高手该不会说直接用铜丝什么的短接吧,呵。急用呢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楬色那个是保险管。。。。。。。。。。

网友:
从该图上看,T2是什么不清楚了,高手指点。
有250V和0A的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标识,其它的2000应该为制造年份吧,其它都是些认证标识,呵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是个保险.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呢,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谢谢

网友:
是250V 3.0A, 似乎应该是3A的延时保险。海参还没有我这老化眼看得清楚。

网友:
张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是粗心大意的,其实不是T2和0A的标识,中间我漏看了一个小点点。
应该是T 2.0的,也就是延时 2A的保险了
刚刚去买了个来了,感觉不怎么样。中间的保险丝太细了,也不象3.8A的,是螺旋状的,问过老板了,也就这个样。

网友:
是保险丝,在显示器中经常用到,这种保险丝损坏后,可以用普通的延时保险代替,只是安装位置需要调整。这种保险丝在电子市场有卖的。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2.0A 250伏的特种保险吗?

网友:
是保险来的,哈哈,张老师的眼睛还这么好,我刚才还看了好久才看清那些字

网友: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用这种保险

网友:
就是普通的保险丝,也不是什么延时保险,有带脚的保险丝,竖着装上就行

网友:
哇,有这样的保险,

网友:
是保险管。液晶内置电源上用得较多。

网友:
从8#的描述和提供的图片都说明是延时保险,认为不是的请到下面的链接里看一下。
什么是延迟保险?
http://bbs.chinadz.com/dispbbs.a ... D=271392&page=7
按熔断速度分,可分为:特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T表示)、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表示)、中速保险丝(一般用M表示)、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表示)、特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F表示)。
楼主的保险是标为T的,是慢速(延时)的
http://www.juguan.com/news_detail.asp?id=32
最好还是不要用普通保险
http://blog.video.com.cn/faq/archives/2005/2731.shtml
http://www.yesky.com/20030505/1666826_7.shtml

网友:
保险丝。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保险能直接用导线相连吗?
是不是如果用导线,能照常使用,下次就不能保护后级电路了?

网友:
不要用导线直接短接啊,这样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我是找了个普通的延时玻璃管装上去的,不过安装不可能象原先的那样
找了两根电容上的引脚,这样焊起来,不过引脚都是过长的,用热缩管包起来,以防万一。

网友:
这是延时保险管啊,一般最好不要用普通的保险管代换。用普通的保险管运气不好你就得老换它了

网友:
用导线直连可以是可以 不过就没有保护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