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新手请教: 迈拓固件检查错误?

楼主(2007-07-24):
6E迈拓进入安全模式, 加载LDR后在PCI3000中用SA testing and recovery检查出现一些错误, 是否要刷固件? 都有些什么步骤, 请教?
1A 2F 30 63 34 1D 1B 这几项是红色
95是紫色
其余是绿色
[
]
安全

网友:
你的盘好修 先看写测试是否过 过得情况下 清G表 清SMART 复位4模块 再检查一下固件是否有错 还有的话 对照说明书步骤自己写模块吧

网友:
再请教: 2楼所说的写测试是不是test--Sevice information--work with sevice area--SA writing test一项, 怎么点了没反应?

网友:
按照二楼的所说一步一步做了, 前面都没出错, 但"复位4模块"(选module recovery菜单项) 时报错, 怎么办?
[
]

网友:
你的SA writing test过了吗 里面会有成功提示的 上QQ我帮你看看 你好像在我的好友里面

网友:
哪个是你的QQ, 我上Q了,谢谢你

网友:
呵呵
1B 1D都出错误了.怎么去复位四项.
怎么多模块报读错
一定有模块组坏了,先检查一下模块组,看那些坏了,
有MRT的话最后用MRT先修复一下
不行的话,在写测试通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往故障盘写入效验相同的其他盘的模块组

网友:
搞了一轮,报错的模块修复了,写测试通过,复位四模块通过,但读模块组时08报错,盘在3000里能认,在CMOS里不认

网友:
老大们,你说的MRT是指软件还是需要硬件

网友:
MRT是软件。配合ISA PC3000使用,我知道但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