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中的元件代换原则(参考)

楼主(2007-07-24):
有人在问场管的代换原则,我把我了解的代换原则给大家参考一下

1.电阻
     如在精确电路中应该原值代换,普通电路中代换 原值±10~15%
2.电容
   电容
    电解电容代换原则,耐压值要大于或等于原值,容量=原值 ±20%
3.电感
    如果是电感圈,一般是原值代换(匝数大小相同),如果是贴片的只须外观大小相同
4.二极管
    如果有标称的,原值代换,没有标的大小相同即可
5.三极管
    材料相同,N换N,P换P,外观大小相同即可
6.场管
   同三极管的更换

网友(2007-08-27):
哦,对新手很有帮助哦

网友: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场管和三极管有什么区别!我比较笨!谢谢!

网友:
楼主,电容方面,我的老师说是容量一定要比原来的要大一点或等值,不能小于原来的值